BCD码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3-04-08):
[BCD  K1X10    K1Y10]中的X,Y是表示一位二进制数还是4位的

网友A:
X Y都是表示1位。但K1表示X10或Y10开始的连续4位 ;K2就是8位,以此类推

网友B:
16位指令,K1到K4均可,但是32位指令必须为K8,否则会导致出错

网友C:
K1X10表示X13、X12、X11、X10,K1Y10表示Y13、Y12、Y11、Y10;不过“单一组”的BCD码并不明显。两组就有区别了:例K10的二进制是1010,BCD码却是0001 0000。

网友D(2013-05-10):
引用 网友C:
K1X10表示X13、X12、X11、X10,K1Y1...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1X10表示X13、X12、X11、X10,K1Y1...

 对的,94这样子......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