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哥,施耐德V4.0安装好了后,总是打不开的,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提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运行UnityProXL4.0提示

就在注册表(运行regedit)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CacheSize1stAppli"="0x1800000" 将"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改成 "AddressingSpaceSize"="0x18000000" 即可。

网友B:
是啊,打不开,也分很多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