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自带的以太网接口通信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s7-1200有一个自带的以太网接口,这个可以与其他品牌的交换机通信吗?交换机上可以连工控机,相机之类的通信吗??

网友A:
可以啊,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交换机可看成是透明的,不存在不能通信的问题

网友C:
有需要数据采集卡的联系我,我公司产品跟研华软硬件兼容,价格更实惠!13521922955 刘

网友D:
矩形PLC可以与任何交换机,路由器相连接,可以直接上互联网!

网友E(2013-05-22):
随便什么交换机都行,不通过交换机直接一根网线接到电脑也行,相机好像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