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压降问题

楼主(2013-04-08):
电源输出不稳定 有时候高有时低,而且动动电位器有时候能行 有时就不好用 是怎么回事〉???望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A:
加稳压器啊;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都没有交代清楚  到底是哪里的电源  外部有没有干扰或者大功率用电器

如果有干扰或者大功率用电器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建议看电源功率是否够

网友C:
产品部稳定,部不行就换。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电源的输入输出是不是真的不稳定呀

网友E:
电位器换新吧。电位器是多圈?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当电压有压降的时候  我动一下输出调整电位器就会改变。

网友F:
换个产品吧,反正长期要用

网友G:
什么电源?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都没有交代清楚  到底是哪里的电源  外部有...

网友I:
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电源,不然水知道呀

网友J:
换一个电位器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