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发热

楼主(2013-04-08):
我厂用一台250KW2极电机因轴承坏把轴承位磨细、轴承室磨大,加工轴承位、轴承室,电机组装后不带负荷空电机试轴承运转动灵活、声音正常,十几分钟轴承发热严重高达120度,查不出发热原因。哪位师傅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用什么办法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A:
1、轴承润滑油新加后温度会偏高,但是一段时间后就会恢复正常;

2、轴承质量问题;

3、负荷过大

网友B:
建议更换轴承,保证润滑好,不超频

网友C:
有轴电流通过轴承,电机轴通过电刷与外壳连接。

查什么原因造成的轴电流。

网友D:
1、润滑油加的过多

2、轴承质量差

3、轴电流

4、配合过紧

网友E:
新轴承上好后,外面轴承端盖的螺栓不要上的太紧,最好松个一到两圈这样端盖就不会太紧了,松一点就不会发热严重了

网友F:
既然是空载的话。

个人感觉是轴偏心了。。。或者轴承配合过紧。。。

网友G:
既然是轴承位磨细、轴承室磨大,加工轴承位、轴承室,然后高温,说明加工时有偏差,重新加工再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轴承位磨细、轴承室磨大,加工轴承位、轴承室,然后...

网友I:
轴承位加工有变差,或者是轴承缺油或多油,均会引起发热。

网友J:
轴电流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K:
配合过紧   轴承位加工有变差,或者是轴承缺油或多油,均会引起发热。

网友L:
你如果加油和装配没有问题,那就要看轴承位和轴承室加工后,肯定不如原配的好,最好换新的

网友M:
卡的过于紧

疲劳运行

轴承内部是否有杂质

润滑油油质

网友N:
我说是由于加工误差造成的同心度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