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值怎么转成int值,尽可能精确点?

楼主(2013-04-08):
float值怎么转成int值,尽可能精确点?

网友A:
#include<stdio.h>
main()
{
 float i=4.38;
 int a;
 a=(int)i;
 printf("%d",a);
 return 0;
}

网友B:
一般是这样处理,只要浮点数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将浮点数先乘以一个系数,比如10或100或1000,然后再转换了整型。然后在接下来的显示或计算中对这个系数进行处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这样处理,只要浮点数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将浮点数先...

我也是经常这样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cludemain(){ fl...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这样处理,只要浮点数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将浮点数先...

网友E:
计算机的FLOAT转INT 会丢失小数位的部分,建议还是如楼上所说的放大倍数

网友F(2014-08-03):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这样处理,只要浮点数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将浮点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