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煤机专用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3-04-08):
采煤机电气故障的类型及其处理方法 张先生 13572906066

(一)采煤机电气故障处理的步骤与原则

1.处理步骤:

(1)首先了解故障的现象及发生过程,尤其要注意了解故障的细微现象。

(2)分析引起故障的可能原因。

(3)做好排除故障的准备工作。

2.处理原则:

先简单后复杂,先外部后内部,先机械后液压。

3.注意事项:

在井下工作面处理采煤机的故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既要积极准备处理故障,又要时刻注意安全,所以在处理故障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排除故障时,必须检查处理好顶板、煤壁的支护状态;断开电动机的电源,(2)打开隔离开关和离合器,闭锁刮板运输机;接通采煤机机身外的照明,将防滑、制动装置处于工作状态;将机器周围清理干净,机器上方挂好篷布,防止碎石掉入油池中或冒顶、片帮伤人。

(3)要学会识图、看显示屏故障显示,确保要判断故障准确、彻底。

(4)更换元部件要合格(平时在设备上试用好再拆下备用,避免误判)。

(5)元件要插接牢靠。

(6)拆装的部位顺序要正确。

(7)处理完毕后,要清理现场,清点工具和配件,试运转合格后检修人员方可离开现场。

(二)主机(截割电机)不启动(MG200/500-QWD、MG200/456-WD采煤机为例)

  1.原因

    a.左、右截割电机停止按钮未解锁;

    b.隔离开关未合闸;

    c.主电缆控制芯线断开;

    d.采煤机内部控制芯线断开;

    e.控制台四组合开关故障;

    f.截割电机故障。

  2.故障处理方法

    a.将停止按钮解锁;

    b.将隔离开关合闸;

    c.更换电缆或修复控制芯线;

    d.按接线图检查各连线环节,并正确连接;

    e.更换或修复四组合开关;

    f.更换或修复截割电机。

(三)主机(截割电机)不自保

   1.原因

     a.控制系统中电源组件部分的1140V熔断器烧断;

     b.控制线断开;

     c.控制装置PA1自保继电器损坏。

   2.处理方法

     a.更换熔断器芯;

     b.按接线图检查控制线自保回路,并正确连接;

     c.修复或更换PA1电控盒。

 (四)运输机不启动

   1.原因

     a.运输机停止按钮未解锁;

     b.主电缆控制芯线断开;

     c.采煤机内部控制线断开。

   2.处理方法

     a.将停止按钮解锁;

     b.修复或更换主电缆;

     c.按接线图检查控制线并正确连接。

 (五)变频器不启动

   1.原因

     a.从电控箱到变频箱控制电缆的芯线断开;

     b.采煤机内部牵引控制线断开;

     c.采煤机内部控制电路损坏;

     d. PLC故障;

     f.变频器故障。

   2.处理方法

     a.修复或更换控制电缆;

     b.按接线图检查牵引控制回路,并正确连接;

     c.更换电控盒PA1或PA2;

     d.检修PLC;

     f.参考变频器有关说明进行检查。

(六)牵引方向无法改变

1.原因

     a.从电控箱到变频箱(MG200/456-WD采煤机牵引电缆)控制电缆的芯线断开;

     b.采煤机内部控制电路损坏;

     c.PLC故障;

     d.变频器故障。

2.处理方法

     a.修复或更换控制电缆;

     b.更换PA1或PA2电控盒;

     c.检修PLC;

     d.参考变频器有关说明进行。

(七)常见故障检查、分析树图(开箱检修,必须在断电10分钟后进行)

              1.电动机不运转

              2.电动机不能变速

3.出现EF显示(接地故障信号输入变频器)

              4.出现bb显示

网友A(2025-06-2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A:
好的,感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