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561Hi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08):
一、据说是新产品,开进进系统需要按五个点后进入,给的是1左上角,2右下角,3右上角,4左下角,5中间,可我都试了还是进不去啊,求解释...

二、想把触摸屏接一3g无线路由器远程下载程序,但现在设好IP了就是不通,请教大家如何设置

网友A:
不是说10s就可以进入系统么  难道不是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手册,看手册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10s就可以进入系统么  难道不是

额,我说的是进自带的操作系统,进自己编的那个确实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手册,看手册怎么写的;

木有啊

网友C:
可以按5点进入吗  ?是不是校准屏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5点进入吗  ?是不是校准屏幕的啊?

不是校准 ,开机时点住进入的没有进入操作系统那一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