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铜排选择

楼主(2013-04-08):
主铜排为100*6的接地排适合那个尺寸的,以及接地排及零线排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A:
按照一般规定:变电所主母排截面积大于等于2倍的零排截面积。

您不要管引下母排的截面,主母排按相序排列从柜体上部穿过各个柜子,零排

和地排相等截面沿柜体下部横向穿通即可,中间安装绝缘子,末端做重复接地

时再连通。

建议零排和地排选用同材质的80*8做成。

网友B:
一般零排、地排都是同材质同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一般规定:变电所主母排截面积大于等于2倍的零排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