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索引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3-04-08):
在公司的项目里发现了一段程序,看不懂,网上的资料比较少。请问下图中在数据寄存器前面的I2是怎么用的?疑似索引寄存器。求高手解答!!

网友A:
I2是索引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是索引寄存器

那是怎么用的?上面这个程序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索引寄存器IXIY

松下公司的FP-M/FP1系列产品都有两个索引寄存器IXIY可使用,它有如下几种功能。

1)     可作为操作数(WXWYWRSVEVDTKH)的修正值。有了这种修正功能,可用一条指令取代多条指令的控制。

2)     可对操作数(WXWYWRSVEVDT)的地址进行修正,其用法可通过第88.2节基础实验8来深入理解。

3)     IXIY还可以用作数据寄存器使用,作为16位存储器时IXIY可单独使用,用作32位数据存储时,IX为低位16位区,IY自动确定为高16位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引寄存器IX、IY松下公司的FP-M/FP1系列...

我的是I2啊!那我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索引寄存器IX、I...

 刚才说的是 FP-M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索引寄存器IX、I...

 你的是FP2系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索引寄存器IX、I...

这个才是FP2系列的

网友A:
看以下两个示例 不知道能帮到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高手指点!例子很不错,终于明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高手谈不上

网友B:
I2  IX IY都一样 老式的机型是只有两个 IX  IY 后来的增加到了16个 吧 i0~i15

网友C(2014-12-27):
直接传送岂不更简单,这样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D(2015-08-17):
受教了,刚刚还在翻资料没翻到

网友E(2016-04-14):
非常感谢,才发现这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F(2017-11-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I2是索引寄存器              内容的回复!那是怎么用的?上面这个程序什么意思?谢谢

Ⅰx为寻址寄存器,IxDT100就是说DT100的地址不是固定的,是随Ⅰx的值而改变的,若lx=0,则DT100不变,若lx=1,则DT100就变成了DT101,不知能否帮到你

网友G(2019-04-18):
引用 网友C:
直接传送岂不更简单,这样感觉多此一举.

用PLC 做 型号存储,  用

网友H(2019-06-03):
学习了,我现在也刚刚学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