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增趋势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1-新增画面

2-画面上新增趋势画面和按钮

3然后对按钮---右击VBA---然后新增VB程序段

=================

以上操作如附件所示

请问高手如何通过该VB程序段在趋势画面新增趋势pen

网友A:
附件无法打开。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设置趋势画面,同时连接画笔标签。

这样就可以实现 曲线的显示。

利用VBA程序,好像不能定义一个标签跟PLC的对应。只能是利用SET指令让自定义的标签值等于某数值或者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无法打开。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设置趋势画面,...

这个附件我用 应用程序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无法打开。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设置趋势画面,...

你说的解释 有没有例子 我学习一下。。。

楼主:
等高手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高手出现、、、、、、、、、、、、、、、、

 这个还需要例子?我说的是RSVIEW32,Factorytalk我还没有试过VBA.应该差不多吧。

我今天明天要上车练习,所以只能后天去上班在做个给你看看了。不过看看语法应该能解决吧。

兄弟你也在考驾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pgz868  等高手出现、、、、、...

兄弟你也在考驾照?

这个你怎么知道呢  猜的嘛? 够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pgz8...

 你的截图出卖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pgz868  引用 柳红岩 的回复...

呵呵  我还以为你认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