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识PLC,送积分活动——第6期

楼主(2013-04-08):
说出下列图片中的PLC型号,以及所挂模块的I/O总点数(DI、DO、AI等点数分别列出,图片不清晰的,可以只列出各模块数),如果是遇见“老熟人”了,多介绍几句也无妨,比如通讯方面等等。

——

悬赏分数上不封顶,最低送出50分。先占楼并介绍得最全面的得大奖。当然后面跟帖的还是机会多多。

纯引用或CTRL  C 他人回帖,无奖。

两张图片组成一套PLC系统。

网友A:
照片不是很清楚,太暗了。可以确定的是西门子300系列的。应该有输入模块,输出模块。看到了通讯线,应该有通讯单元远程IO之类的。

网友B:
西门子S7-300  SM332模块

网友C:
西门子的S7-300系统,2个机笼,MPI通讯,那边应该是CP5611,呵呵,一般就是EM231。232

网友:
图片有点魔模糊,大概如下:

第一张:CPU-如果左边那条线是网线的话应该是带PN口的CPU在314以上,不是的话就不好判断,但应该是新版的300系列PLC,老板的体积比较大有钥匙开关;接着的6个模块估计是321或者322看线不较多可能是24点的,最后两个是331或者332,因为DI.DO不会亮红灯估计是8点。

第二张图:ET200从站IM153之类的,后面4个估计是321或者322算24点的吧。

网友:
补充下,应该是用的DP通讯,如果用扩展模块IM360.361.365,CPU旁边的模块不会亮灯,接线也不是DP线,所以肯定的是用的ET200的模块,至于是什么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S7-300系统,2个机笼,MPI通讯,那边应...

 231  232就错了

网友E:
能看出是西门子300的,但看不清是什么模块

网友F:
是西门子300的,CPU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G:
从哪个紫红色双线通讯头上判断就是西门子的300了

网友H:
 图片太模糊,但是能肯定的是全是 SIEMENS 的产品

1图: SIEMENS 的主站CPU + 两个 PROFIBUS 总线出,一个到下面图另一个可能是到HMI或是PC站点吧, 左起 6 个为 I/O 模块,且左边 2 个为 输入模块,后面 4 个为输出模块,最后 2 个可能是什么总线或是别的模块,I/O 模块没有红色灯

2图:SIEMENS  的 1 个通讯总站模块+ 2 入 +2 出模块

网友I:
西门子300的,型号不知道。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是很清楚,太暗了。可以确定的是西门子300系列的...

 眼力很够啊!

网友K:
PLC为西门子300系列

上面的图有300的CPU、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亮红灯的是模拟量模块

下面的图是ET200 IM153通过紫色的DP总线与CPU通讯。

由于图片太模糊,具体模块类型无法分辨。

网友L:
siemens_300_PLC

第一张图:应该是314的CPU,具体订货号不清楚啦,前面是DI,DO 模块,最后两个是AI AO模块

第二张图:DP接口模块153-1的吧 ,后面的是 DI DO  模块

16点的输入 输出模块

网友M:
好像西门子S7-300!

网友N:
照片不是很清楚,只确定是西门子300系列的

网友O:
S7-300PLC

第一张图:应该是314的CPU,前面是DI,DO 模块,最后两个是AI AO模块

第二张图:下面的图是ET200 IM153通过紫色的DP总线与CPU通讯,DP接口模块153-1的吧 ,后面的是 DI DO  模块

16点的输入 输出模块

网友P:
只能看出是西门子的S7系列PLC.

网友Q:
西门子300的PLC

第一张图应该是314或者317的CPU,前面亮绿灯的是输入输出模块,后面亮红灯的两个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第二张是西门子扩展站,后面的是是输入输出模块。

紫电缆是通讯电缆采用MPI 或者DP通讯方式,接线方式开关是两头ON 中间全OFF

网友R(2013-05-09):
照片不清楚,能看出是S7-300 PLC,2DP系列,第一张图片里有数字量输入或输出模块。第二张挂的应是ET200,DP通讯,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S(2013-06-24):
能看出是S7-300 PLC,2DP系列,第一张图片里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第二张挂的应是ET200M,DP通讯,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