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上设置PG/PC那里没有诊断按钮

楼主(2013-04-08):
如图:

为什么没有这个diagnostics的按钮呢?是不是需要重新安装软件?还是在哪里可以设置一下就出来了?

多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也是没有的,和你那截图一样的;

可以改成中文的编程软件啊,简单设置一下;

楼主:
设置为中文我知道啊!我这里是外企,都习惯用英文版的了,中文的反而不太习惯,呵呵!

我之前的那个电脑上是有那个诊断的按钮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脑上面没有!

一般情况下用不上,但是有时候连接不到站点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B:
你选的接口是通过通讯电缆,没有诊断功能。如果选以太网就会出现诊断的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为中文我知道啊!我这里是外企,都习惯用英文版的了,...

 原来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接口是通过通讯电缆,没有诊断功能。如果选以太网就...

 果然是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接口是通过通讯电缆,没有诊断功能。如果选以太网就...

 说的有理,原来一直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接口是通过通讯电缆,没有诊断功能。如果选以太网就...

 对!就是这样!CP5611之类的也有!

楼主:
现在没有最佳答案这个功能了吗?想把3楼呢,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E(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