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密码显示密码错误1秒

楼主(2013-04-08):
求教高手,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做密码输入!

要求如下:点击输入框,正确的密码为235,如果密码错误跳一个标签显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1秒后标签消失,重新输入密码;如果连续输入三次错误密码,跳出对话框,显示“你已输入三次错误密码,屏幕被锁定,请按键解锁!”密码正确进入调试界面!

密码正确我用循环脚本写的,但是密码不正确出现标签和对话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不是用报警策略做呢?

关键是怎么做那个1秒和三次???

谢谢好心人!

网友A:
神马东西的密码?银行取款机?

网友B:
是触摸屏还是上位机组态软件呀?

不说清楚大家不好支招

网友C:
请详细说明什么设备,要不然怎么支招呀?

网友D:
你是要在触摸屏实现吗?

什么牌子触摸屏?

网友E:
问题问得好简单,让人无法帮助你哦

网友F:
你写一段脚本,如果输入框输入的内容不等于你的密码就弹出那个子画面了,然后里面定义一个范围为1~3的变量,每输入一次变量就加1,变量=3时就弹出另外一个子画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东西的密码?银行取款机?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写一段脚本,如果输入框输入的内容不等于你的密码就弹出...

就是定时器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触摸屏还是上位机组态软件呀?不说清楚大家不好支招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写一段脚本,如果输入框输入的内容不等于你的密码就弹出...

可是脚本里面要写密码正确进入下一个画面啊,密码前三次不正确跳一个标签,显示"密码不正确,请重新输入",然后1秒后消失,重新按密码;连续三次不正确,跳一个对话框,显示“你已输入三次错误密码”返回欢迎界面!

这些东西可以全部在循环脚本里面写嘛?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写下脚本吗?

谢谢了!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3325_1.shtmlHuangYuehua 帮你解决啦

网友G(2013-05-20):
你可以用MCGS自带的密码输入功能实现啊,在按钮脚本里添加如下语句:

IF !LogOn( )=0 THEN

用户窗口.XXX.Open( )

ENDIF

这里的“XXX”是你需要进入的界面,如:出厂设置,只有密码正确后才能进入出厂设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