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做二次确认

楼主(2013-04-08):
有没有谁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过二次确认?

感觉proface做二次确认好麻烦

网友A:
屏做二次确认都相对比较麻烦些(特别是品牌屏),组态方便;

网友B:
二次确认是什么意思?先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网友C:
二次密码确认是吧?GP3000/4000可以用PRO-EX 3.1支持用户名密码修改功能,GP2000以下就用脚本作吧,也很方便,proface触摸屏有丰富的脚本和梯形图编程功能,你去proface官网下载最新版限定版软件,再找我,我给你序列号,我是proface的代理,详细情况可以直接找我,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 ,QQ6312011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确认是什么意思?先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比方说一个泵手自动切换,切换的时候需要弹出一个确认画面确认一下操作。

网友D(2013-07-09):
你可以用开关延时功能,比如要连续按2s或10s后才执行该动作。在开关通用的下面勾选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