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请教下大家,如何在不停机(即不进入编程模式)的情况,下载修改后的程序至PLC中

楼主(2013-04-08):
OMRON PLC ,请教下大家,如何在不停机(即不进入编程模式)的情况,下载修改后的程序至PLC中

网友A:
可以在线编辑,,,监视模式后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这里什么PLC都有13种类型之多,OMRON 的我修改后都得停机才能下载,这样很不方便特别是设备在运行中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这里什么PLC都有13种类型之多,...

 不停机,会不会对人员和设备有危险呀?不提倡的。

网友D:
不停机  直接修改程序 引起设备的不可估量的能动性  那就不好收拾了

网友B:
那要看在什么设备上了很多设备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危险。而我们这行业的设备在生产中出问题想修改一下很有必要,一停机就麻烦了,生产有的从头做白耗是一两个钟。

网友E:
这种是plc本身的功能!能否支持在线编程!

网友F:
   一楼正解 经常这么干

网友G:
1楼正确,监视模式下在线编辑~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H:
在监控模式下,选中要修改的条,打开编辑,选开始,修改程序,修改完成后,点编辑-发送变更,就好了。

网友I:
在线编辑————开始————发送变更。

网友J:
我看到的全是乱码,这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K:
先“Ctrl+3”切换到监控模式,再在主菜单“编程”里选“在线编辑”-----“开始”,这样的编辑有一定程序段的限制,每次写入一点就“发送变更”传送一点进去,不用停机!如果程序不大, 修改程序不多,这样会很方便!当然,涉及到设备安全运行的修改还是要谨慎!

网友L:
“线上编程”有一定的步数限制(具体可以参考软件说明),不过可能低档的PLC不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先“Ctrl+3”切换到监控模式,再在主菜单“编程”里...

网友N:
九楼的应该可以。但是没有试过。危险,不可估量

网友O(2018-05-15):
引用 网友N:
九楼的应该可以。但是没有试过。危险,不可估量

网友P:
可以在线编程的,但要有绝对把握,不然后果是很严重的,呵呵。

网友Q:
你这老哥,看你的问题就知道新手,把要上传的程序CF114 再ctrl+c ctrl+v进去就好了,CTRL+E编辑与发送!!!穿进去再慢慢解开

网友R(2018-08-16):
积分来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S: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