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问题

楼主(2013-04-08):
信捷plc与捷民AB相光电编码器,ab相接入x0  x1.编码器电源接入开光电源。用高速指令读取编码器数据。但是无论编码器如何转动,高速计数器里的之始终在0和1之间变化。求解释

网友A:
信捷plc设置错误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型号的 PLC ,现在 X0.X1 有信号输出不 ?

网友C:
信捷PLC 我用过  AB相光电编码器没用过  但是 AB相的光栅尺我用过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信捷的高速脉冲输入 不一定是接X0 X1的 要看你买的PLC型号的

楼主:
兄弟们已经解决了,干扰造成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