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和plc连接

楼主(2013-04-08):
PT100热电阻怎么和西门子PLC相接 要怎么接 PT100热电阻和PT100变送器有什么区别 和宇电AI808P怎么接啊

网友A:
楼主你先看一下你选的什么型号模块,然后看一下手册,里面有接线图的;

手册一般有介绍的:你看看下图

上图是传感器直接接模块的

如果加变送器,那么输出就是4--20MA,选择模拟量模块;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说的是PT100热电阻接入 而不是PT100变送器4—20MA的模拟信号 那个可以直接接EM235或者EM231.应该西门子有温度模块吧

网友(2013-07-23):
好好看手册有的,EM231 RTD模块,四输入。三线制PT100 A+; a+; A-和a-短接再接线。要么分别短接A+,a+和A-,a-来接PT100。

网友B:
西门子专业技术交流群,欢迎加入322767219,广告勿进

网友C(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