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ALIL POCKET PLC

楼主(2013-04-08):
在设备上 使用了一个 GALIL POCKET PLC ,但现在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如何进行编程操作,网上相关方面的文档也没找到,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好象是没有中文资料的,只有英文的手册和指令手册。如果需要我可以发给您。

虽然厂家把它叫PLC,但实际上和PLC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虽然没有运动控制功能了,但是它的内部工作模式还是更接近控制卡。

楼主:
那谢谢刘版主,我选用它时就考虑到它的工作方式比较接近控制卡,只是一时半会还没找到合适的项目来选用相应的运动控制卡,就先用它了解下工作方式。

另与运动控制卡功能相当的有控制器吗?就是说不需要插到机箱内部的卡(实现功能相同或接近),我们一般选用的工控机都是一体机,无法插卡啊。

还有,使用这个PLC好像是需要一个付费软件来编辑梯形图,是这样吗?需要我购买吗?大概的价格呢?

我的邮箱是:qijian_1973@163.com ,英文的手册和指令手册麻烦您发给我。另你们公司可以透露下吗?我们将来还有相应的采购计划,可直接与你们联系订货。

网友A:
“另与运动控制卡功能相当的有控制器吗?就是说不需要插到机箱内部的卡(实现功能相同或接近),我们一般选用的工控机都是一体机,无法插卡啊。”

galil大部分产品都是方在PC机箱外的,通过网口或串口与PC通讯。

“还有,使用这个PLC好像是需要一个付费软件来编辑梯形图,是这样吗?需要我购买吗?大概的价格呢?”

编辑梯形图的软件原则上是要付费的,但是习惯了控制卡的用户应该不用买。除非您对梯形图有偏好,否则用一般的galil调试软件就可以给它编程了,比如galiltools或是galilsuite。

手册发到您给的邮件地址了。

楼主:
谢谢刘版主,以后有问题还要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