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输入信号脉冲宽度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对于plc的输入口可以响应多宽的脉冲

网友A:
你是要输入可调的脉宽PWM,还是就脉冲,还有就是什么型号的PLC.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B:
台达提供的样本上“反应时间(转换取样时间)”明确表明:10ms(由D1020及D1021可做0-15ms的调整)。所以安全值就是10ms宽度脉冲完全可以接收到,要接收更窄的脉冲就要考虑设置D1020及D1021或者使用立即响应指令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提供的样本上“反应时间(转换取样时间)”明确表明:...

 多谢

网友C:
2楼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