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家里的门具有更好的防盗性能

楼主(2013-04-08):
        盗窃案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我们的房屋更安全呢?毫无疑问,也许是安装报警系统(如果你还没有做,应该去安装了),也许你已经让你的护卫犬巡逻。统计证明大多数窃贼是通过前(后)门或窗户进入房间,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些门锁的稳定和可靠。这里有一些建议:

楼主:
步骤:

  一、你有安全的门吗?

  1.拥有一扇安全的门。如果您的前门和后门是空心的,你需要立即更换。那么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它是空心的呢?只需敲就可以了。空心门都只是张硬纸板芯的单板。所有的外门应是固体,由下列材料:

楼主:
玻璃纤维

  实木

  实木芯(实木单板超过一层)

  金属(注:确保加强门的内部金属,有所谓的锁块,否则,制造商会使用汽车千斤顶弯曲的框架)

       2.如果安装或者更换一个具有双向门面的新门,需要考虑玻璃纤维的门面摆向外,而不是向内(不要忘了使用安全铰链)。按照这样的方式打开门,有助于阻止任何强迫进入的行为。

  3.所有外门与窗户有好的可靠性。为了获得最大的安全性,所有的门应该是没有开窗口的,也不应该把窗户安在离门很近的地方,这样一个小偷会打破窗户,从里面打开门。如果你用的是滑动玻璃门,即使是玻璃门面板或者附近的窗户用的是滑动玻璃,需要将坚不可摧的聚碳酸酯板固定在房子里侧。

楼主:
二、锁定你的门

  从多数盗窃案件来看,偷窃者想要通过一扇门进入受害者的家,即便是最强大的锁也可能被打开。

       1.安装插销锁。随着滑动门的发展,所有的外门应该有一个无弹簧锁闩锁在门把手上,而且应该是高品质的插销(1或2级,无外露螺丝与固体金属)与一螺栓,螺栓至少有1英寸长。最重要的是应该正确安装锁。许多家庭用低质量的防盗锁或螺栓不到1英寸,这些必须进行更换。

安装插销锁

楼主:
2.安装一个死锁。当你增加一个额外的锁,将提供额外的安全。死锁,有时也被称为“唯一出口的无弹簧锁闩”是一个不具有外部键的无弹簧锁闩。它是从外部的门上清晰可见,但不能被分解或破坏的。虽然这不会直接帮助您提高安全性,但是当你不在家时可能会阻止入侵者。

安装一个死锁

楼主:
3.安全的推拉门。确保键控锁是安装在推拉门的顶部或者底部。您也可以制作或购买一扇酒吧里从门框中间的摇摆而防止滑动的门。无论您怎样使用上述方法,都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
三、窥视孔

  1.安装窥视孔,也被称为门眼,让你看到是谁在门的另一边。最好所有外门在眼睛的水平上安装广角门眼。如果你想开门去看是谁还不如先从门眼里看下。试着寻找窥视孔盖,看看有没有被东西覆盖,例如一个反窥视孔查看器。

安装窥视孔

楼主:
小编提示:

1.你可以购买单向或者双向开门锁。双向门锁只需要用一把钥匙从任何一面开,而单向锁则需要从关键的一面开锁。这样可以为您的家庭提供更多的保护!

2.车库门是非常容易进入的,所以使用相同的措施,你的车库和房子之间需要有一个门。此外,保证车在车库的时候门是锁着的。

3.添加一个安全摄像头。即使是很低廉的摄像头也能提高一定的安全性。你可以将其设置到计算机上或可以将图像传送到手机上。

4.不要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或者旁边的植物丛里。不管它隐藏的多好,只要让窃贼抓到一个机会,你的家里就会失窃。确保你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上,如果你必须要离开,确保钥匙放在安全的地方。

5.添加一个防盗门或者防盗锁。很多人不喜欢防盗门的样式,现在也有很美观的防盗玻璃门。

6.一个小的安全措施。可以在你的家门口放一个易倒的玻璃瓶子。瓶子倒地将发出很大的噪音提醒你门外有人。(注意,瓶子可能会因为打破而在门的周围留下玻璃碎片)

网友A:
 直接在家里装智能系统,安全防盗,搞个 8 路的录像机+ 报警系统+PLC 管理 + GPRS 模块呼出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