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解释

楼主(2013-04-08):
我自己用MCGS软件做了一个动画图片,拷到U盘里。我本准备拿到昆仑通态触摸屏看下效果,可是触摸屏好像是读不了啊!跪求解释啊!

网友A:
哦,阁下的意思是,启动触摸屏,然后让触摸屏自己读取U盘里的文件。最后自动运行?

我这还真没试过,你可以带笔记本直接下载到触摸屏。

持续关注你的结果。

网友B:
是读不到U盘呢?还是项目文件?你看看文件格式支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阁下的意思是,启动触摸屏,然后让触摸屏自己读取U盘...

还真没这样玩过,我也很好奇。。。

网友D:
动画格式呢,还有就是组态里要引用这个图片

网友E:
触摸屏读U盘,读的是组态软件打包好的程序,其他格式的图片、文件恐怕是不会认识的。

网友F:
 你要先确认你的 U 盘是能用 TPC 的HMI 屏认识的,然后在再 MCGS 里的 U 盘传送程序的过程将项目程序保存到 U 盘,然后插入 屏内重新启动屏时快速选择从 U 盘备件项目文件到屏

网友G:
只是个动画图片吗?还是工程里面调用的啊?如果只是个动画图片好像还是不行的吧!

网友H:
1、利用MCGS软件做的工程,如果只是把工程拷到U盘里,是不可以读出来的,你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再将U盘插到屏的USB口就能识别,更新工程了。

2、确保你的U盘USB是可以识别的。

3、还是不行,用万用表测试USB的电压有无5V电压,没有的话,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