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调试问题

楼主(2013-04-08):
最近调试数控车床上调试伺服,有几个问题,请教下调试过的高手:

1.数控上,是速度环要好,速度稳定或着跟随好,还是位置跟随误差要小或者恒定(在加工斜面时,经常出现纹路不均匀想象,斜面有深有浅)?

2.在球面或者面切换的时候,遇到刀尖切换的话,怎么处理比较好(在加工球面时,常在球面比较突的位置,常出现一条窄的痕迹,老师傅说,这个是左刀尖与前刀尖切换时加工出来的)?

3.丝杠型负载容易起震,怎么弄(有时发现上位系统给的脉冲有波动,想速度跟随跟好,结果刚性一上去点,速度就起震了,刀架在抖)?

4.加工铁件(钢件)还是铝件更能看出系统性能?

网友A:
占个沙发学习一下.........。

网友B:
来个人指点下

网友C:
问题1,:如果是闭环系统,你所说的问题基本会消除,因为有速度环和位置环相互检测。如果开环系统,[在加工斜面时,经常出现纹路不均匀想象,斜面有深有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你的主轴转速,然后各轴进给率越小越好,这样你加工出来的光洁度比较好

问题2:这个需要靠编写NC加工程序的人来消除,由于刀具是按照你设定好的轨迹走的

问题3:调整好轴的托板的调整赛铁,基本上调整到负载在30-40%之间为佳,这次需要看机床的各个轴的负载表来调整,需要有经验的师傅调整。

问题4:衡量机床性能的主要依据是加工效率以及加工精度

网友C: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各位大虾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1,:如果是闭环系统,你所说的问题基本会消除,因为...

 谢谢了!这些和我的认知差不多,不过实际调伺服参数的时候,这些好像有点点浅!这些天调试下来,才发现要复杂多了,当然我们驱动器可能设计本身不足是一方面。但是,动态响应,一些细节处理没这么简单!

网友D(2013-05-21):
1、在加工斜面时,经常出现纹路不均匀想象,斜面有深有浅,也有可能是两轴之间插补不同步,两轴的伺服位置增益不同。

3.丝杠型负载容易起震,可以考虑加滤波抑制,同时这样也将有利于增益的继续提高。至于上位机脉冲不稳定,检查是否干扰,做好屏蔽措施。

4、加工铝件更能看出系统性能,因为有色金属对表面的要求更高,系统或者机床稍有精度问题都能反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