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暗线漏电解决办法

楼主(2013-04-08):
一年前装修埋的暗线,一直都没事,直到几天前烧掉保险丝,换了以后漏电开关就再也打不上去,强行绕过漏电开关,一接线就冒火花,保险丝马上烧短,蓝火线对换是过也不行,只接一条火线漏电开关也马上跳闸,由于是只拉了一条主线,所有线路都串联在一起,无法分段试验,吧所有开关插座拆开检查了,也没短路,把全部开关插座拆下来,也是一样漏电,跪求各位大师赐教解决办法,由于拆掉工程量太大,没法弄

网友:
应该回想一下是否出现故障前在墙上钉过钉子把墙内电线钉短路了?

网友A:
应该是墙里的零火线 全部破了

实在不行只好用明线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墙里的零火线 全部破了   实在不行只好用明线代替了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应该回想一下是否出现故障前在墙上钉过钉子把墙内电线钉短路了?

 找到它就解决了

楼主:
墙面没有钉过钉或钻孔,就是之前一直都好的,而且是在没有用电的情况下烧掉保险丝的,从未使用过大功率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