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选型问题

楼主(2013-04-09):
请教各位大侠     一个DC24V  15A的开关电源  理论的功率为360W    能带多少瓦的负载呢?保证供电,考虑启动消耗大等问题,能给详细介绍一下电源负载的选用标准吗?因为毕竟要留出负于的量嘛

网友A:
85%~90%的理论功率  大概就在300~320W左右

网友B:
以前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能达到楼上说的功率,现在国产的越做越差,恐怕达不到!

网友C:
这个电源标称350W,指的是输出功率,你使用不超过15A就没问题,超了就会保护的。过电流和过热都会保护。发热量大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D:
还有输出短路了也会保护

网友E:
直流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冲击性负载和非冲击性负载区别特大!

我现在用西门子的24V10A电源,带SICK的额定功率为8W的激光区域扫瞄仪,当8台并列运行是电源就会当机!但是我逐台启动的时候,电源用24V4A电源还可以继续带PLC、触摸屏,这个是我实际工程测试多次的

网友F:
大概就在240~300W左右

网友G:
需要益衡电源  加我QQ:75204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