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S7-200PLC的串口通讯

楼主(2013-04-09):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VB的人, 我现在要做VB与S7-200PLC的串口通讯,走的是MODBUS RTU协议,有哪位朋友做过,给指点下,或者有资料参考下都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也来学习,希望高手们将资料帖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B:
1、先在PLC里面做好MODBUS通讯的主站或者从站程序

2、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观察PLC发送来的数据

3、找到规律,就可以用VB调用控件好象是MSSCOM32的控件吧,具体记不清楚了

--------邪恶的分割线--------------------------------------------------------------
承接自动化项目编程、设计、调试。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2017-01-24):
我也正在困扰,主要是怎么通过按VB的一个按钮,来使Q0.0有输出?

网友D(2017-08-17):
我也是,正在学C,但还没入门!!!

网友E:
、先在PLC里面做好MODBUS通讯的主站或者从站程序

网友F(2018-01-04):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