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700报警 EUVT

楼主(2013-04-09):
三菱A700,11KW变频器,不带电机启动正常!输出平衡!带电机<电机空载。7.5KW电机>就报警EUVT,欠压!电容也换过。带着电机反复启动几次,偶尔可以运行。但是运行也就1分钟左右还是会报警欠压!现在不知道故障在那里了。还望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1、启动继电器不好,触点没有充分导通,导致电流从充电电阻经过,肯定就是电机运行就会报欠压;

2、检测电路元件变质异常,导致误报;

网友B:
首先检查下你的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任何检查你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假如这些没问题,那就是电压检查控制电路出问题了,而且很可能是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 PLC 伺服维修资料实践结合网络资料绝对实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635613714 送电子元件检测手册机会难得需要的速度。
电脑主板常用芯片维修手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9.ktrqYc&id=23417808155

zideshiqingzijixiangbfa

网友D:
EUUT搞定没有?关于三菱的常见故障,我好想发了好多帖子的,网上搜一下吧。不行找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