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空压机每分钟费用

楼主(2013-04-09):
  紧急求助!!!!

   一台 37 KW 的空压机在工作,排气量为 6 立方每分钟,如果按市电每度电 1 元的计算,如何求出空压机输出的每分钟的费用是多少?

  不包括拆旧费,保养费用按每 2500 小时保养一次,每次 3000 元

网友A:
应考虑工作系数、折合实际耗电功率。

网友B:
这根本没办法算  这取决于你们的用气量  气用的多 电相对的也就多

网友C:
  楼主给定的条件不够充分。空压机用电量是实际功率与用电小时的乘积,排气量为 6 立方每分钟”,究竟排了多长时间气,空压机是否满负荷运行,如不是满负荷运行实际工作电流多大,这些都不知道。不知道用电量,就不能算出每分钟排气的费用。

网友D:
要知道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动率、运行时间

网友E:
1、装一个功率变送器(或者直接弄个电度表),按标准模拟量输入PLC。

2、把信号还原成KW值。

3、用KW值×电价÷60=每分钟烧的电费

4、3000÷2500÷60=每分钟维护费

5、每分钟电费+每分钟维护费=每分钟烧的银子

6、当空压机运行时,开始累积每分钟烧的银子。空压机停机时停止累积。

楼主:
 谢谢 5 楼的 TX ,不错,这个计算方法很好

网友F:
直接装个电度表不就完事了吗。

 像人吃饭一样,有时吃一碗,有时吃一碗半,大概的算的出,没必要去数到底每顿吃了多少粒米吧。

 真不知道你算这个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装个电度表不就完事了吗。  像人吃饭一样,有时吃一...

  现在生产车间有漏气的地方较多呀,想让它们知道这漏气也是浪费钞票,但我要知道,这每分钟浪费的压缩空气能值多少钱呀 ?

网友G:
电机消耗功率不能计算,老话题了。电网电压是随时变化的,电机负荷也是随时变化的,所以计算是不能得到准确耗电量的。

必须读电度表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