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调速PID控制

楼主(2013-04-09):
我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PWM波、经过达林顿驱动后 给直流电机供电。现在的情况是:电机的空载速度 不能跟随占空比的变化而近似线性变化,表现是  在10-50%的时候  在一个速度区间里变化。70-100%的时候 速度基本不变化。  查看电机运行时两端的波形时发现、低电平时,也就是电机工作时的电平,基本正常。为小幅波动曲线。   高电平时,即电机停止工作时的电平,为大幅波动的曲线。是不是  因为电机是电感负载、所以有此原因。我没有加 续流二极管。

网友A:
你是空载吧,空载当然变化不明显了。。。

你说的那个达林顿驱动不知道是啥东东,是把PMW转成调压信号?还是调成占空比脉冲?如果你的用途就是空载,那么建议还是换成调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空载吧,空载当然变化不明显了。。。你说的那个达林顿...

 达林顿  其实就是两三极管、因为单片机的引脚驱动电流不够。所以要达林顿增加驱动电流、现在主要是、占空比70-100  转速不变化。看其电机两端的波形发现  电机两端的波形  在电机工作 的低电平时 基本正常、高电平时 电机停止工作,但是此时的电平变形严重、可能是这原因导致平均电压 基本不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空载吧,空载当然变化不明显了。。。你说的那个达林顿...

 这是80%时的电机两端的波形

这是70%时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