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120s加?个时间锁程序

楼主(2013-04-09):
客户有欠款未结,想加个到时间停止所有输出的程序!用实时比较和定工时比较都行!我是新学的,不太熟悉,求各位大侠帮忙!定到2013年09月10日或五个月!

网友A:
这样不好吧。

网友B:
不建议楼主加这个,和客户搞僵关系的话,一分钱要不到;

定时器可以实现的;在上位机中容易实现点;

网友C:
其实能加就能解,我就亲自做过。没什么意义的。把关系搞僵了更不好。

技术上很容易实现,读取PLC时钟后做个比较就行。然后就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D:
完全可以,用时间比较好一点,因为可以用保持寄存器,即使对方停电多少天,都可以在他送电后保持停机,如果用系统时间来停机,不是很保险,因为需要停机的时候,不能长期断电,长期的话,会复位系统时间,因为超级电容没电了。

楼主:
现在是他没有问题时,我们打电话要款他不怎么接电话,要是有了毛病了就一个接一个电话的打过来呵呵,我们也不想搞僵了,主要是让他知道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用时间比较好一点,因为可以用保持寄存器,即使...

 保持寄存器无论停多长时间都不会变是吧?我用计数器来计脉冲(脉冲就是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可以吗,再用比较预设值

网友E:
实在要加的话,建议限制启动或运行次数,直接用时间的话可能因为意外停机导致设备损坏,到时候责任就难搞了,或者超时后不立刻停止,下一次启动或运行时才拒绝操作。

楼主:
用计数器计数写进寄存器再与设定值比较,可以吗

楼主:
哪位大侠给我做个例子!定时3000工时!最好发到我邮箱406824482@qq.com,让我研究研究

网友F:
有时钟卡用时钟 或者读取触摸屏的

或者计算次数等方法

不过找人修改程序了 你就没戏了

www.ytleader.cn

网友G:
master-k系列有"STOP"指令,作用是停止CPU运算!具体可以查阅编程手册。

网友H:
所有的方法只能针对不懂的人,对于会的人来说,什么方法都没有用,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将整个控制系统都换掉,你就没辙了。

网友I:
master-k系列里没有时钟,只能用计数器,地址用掉电保持,就可以完成

网友(2014-01-18):
用时钟计时转移保持继电器、时间到关断所有输出!建议做个停机前提醒!要不然直接停机客户要你赔损失!

网友J(2015-07-07):
把电池放电或者断电,那不是读不到时钟了,这样不也可以进去,呵呵

网友K(2015-11-11):
没用 K120S说<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网友J:
K120S没有实钟的,我们一般在人机介面里设置密码,用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