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2000A,需要多大尺寸的铜牌。

楼主(2013-04-09):
请教大家电流2000A,需要多大尺寸的铜牌?

       情况:上下安装,做短接用。原安装位置是大空气开关,现在空气不用,用铜排短接,三相,最大电流会到两千多A,不知道用多大的铜排。

假如不用铜排,用铜辫子,要用多大的。

网友A:
在35℃左右两个100*6的铜牌可以承受2000A左右的电流;如果想保险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两个100*8的铜牌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5℃左右两个100*6的铜牌可以承受2000A左右...

 两个100×8的铜排,那么厚度是16mm了是吧。

网友B:
如果做短接的话我个人觉得120*10也够了!

网友C:
查了下电工手册:一片:120*8=2110A  120*10=2330A   两片:60*10=2250A 80*8=2300A 100*6=2170A 100*8=2690A   希望对你有用!个人认为 无语人生的回复可采纳 距离短嘛!

网友D:
这么大电流,调戏良家屌丝么?

网友E:
原断路器上下端难道没有铜牌吗?

直接选用原来那种规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断路器上下端难道没有铜牌吗?直接选用原来那种规格即可

 原断路器上下端有铜排,可能是英制的,那尺寸不好找。

网友F:
120*8=2110A  120*10=2330A   两片:60*10=2250A 80*8=2300A 100*6=2170A 100*8=2690A

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E:
那就直接找国产125*10的铜排即可(运行温度低于50℃)!当然如果运行温度始终低于25℃的话也可以选用100*10的铜排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G:
125*10的铜排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25*10的铜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