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屏在线模拟方法

楼主(2013-04-09):
手里头有台达plc,没有昆仑通态的屏,现在想模拟昆仑通态的屏在线与PLC(台达)连接运行,能实现不?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个,或者说说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百度没有找到,想着应该可以,就是弄不好
我用的是台达的那个编程电缆,RS232口

网友A:
呃。。。我也正在琢磨这个事。。。

手里有西门子,然后安了一套昆仑的软件。。。

想着怎么整能模拟运行。。。

不过,那个组态软件自带的屏貌似是内部调用的,连个菜单设置项都没有。。。伤不起!

但想想也释然了,如果这方面功能不加限制,那还需要通信组态干啥?直接在监控电脑上安装一套昆仑屏组态,就能当远程监控了。。。

楼主: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官网上下载的那个《初级教程》上就有介绍,按介绍一步步走,成功!

网友B: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有2种版本,一种是嵌入版,是在触摸屏上运行的,一种是通用版,是在pc上运行的,(这种要加密狗的,不然有30分钟的运行限制,不过模拟足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官网上下载的那个《初级教程》上就有介...

成功了???快快,取经取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有2种版本,一种是嵌入版,是在触摸屏...

在线模拟不方便,

网友D:
可以的,你把你的电脑当做一个屏就可以了,,在软件上选择COM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E:
   你去官网上下载一是通用版组太软件,是在pc上运行的,直接PC 连接 PLC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官网上下载一是通用版组太软件,是在pc上运行...

 通用版组态软件与触摸屏用的嵌入版差别大吗?能代表触摸屏不?我怕组态的东西将来在触摸屏上运行不起来。

网友F(2013-07-13):
1楼的解决了吗?我用永宏的FBs系列的。用模拟的就可以使用。但是用西门子的。怎么也连不上。请赐教。

我另外用威纶通的在线模拟也是的。

西门子的200怎么回事?

网友G(2014-02-02):
各位老师:我有西门子S7-200的PLC,没有昆仑通态嵌人式显示屏,在笔机本电脑上安装了昆仑通态嵌入式软件,能否用笔记本电脑代替嵌入式触摸屏模拟运行吗?通信线用的是西门子编程专用USB/PPI 通信线。(用西门子编程软件与PLC通信正常的,)。我现在问题是用昆仑通态嵌入式软件编好程序后,选择连机运行,连接方式选择:USB通讯,(与S7-200)通信测试不正常,显示“打开USB失败,通信测试失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H:
我用的昆仑的PC版软件连接三菱的FX1S怎么都搞不好,哪位大侠能不能搞个例程我,非常感谢!!!1569848624@qq.com

网友I(2015-08-06):
昆仑通态MCGS通用版软件,pc与pLcs7一200通讯线是哪种电缆线,有接线图吗,想自己焊一根。或有卖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网友K(2015-10-10):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官网上...

蒙人,那是触摸屏和PLC实物直接连接。大家的意思是,没有触摸屏,只有PLC,让他们连接

网友L(2017-02-28):
可以的,昆仑通态的模拟运行就是在线模拟,如果你电脑没有串口就是离线模拟啦。
操作方法:1、打开做好的组态软件2、点击F5,弹跳出下载配置对话框3、点击模拟运行4、点击工程下载,等待下载好5、点击启动运行即可
注意:要想实现在线模拟需要你模拟的电脑具备有相应串口(usb转232串口或者usb转485串口),然后在组态软件的通用串口父设备的端口设置的地方修改成您usb转串口的对应出口

网友M(2017-07-04):
学习下教程,还是要点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