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也会死机吗??

楼主(2013-04-09):
今天操作工开一台机器,是松下fp0r的plc!按启动按钮没反应,plc输入点是有反应!就是不启动!后来重新关一下电源,再打开又好了!各位朋友我想问一plc会像电脑一样死机吗???

网友A:
PLC一般不会死机的吧;

是不是出现故障;导致这样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一般不会死机的吧;是不是出现故障;导致这样的造成的;

松下plc程序问题会出现运算错误,错误指示灯会出现红色闪烁!但这次错误指示灯没有亮!!!

网友B:
也许第一次开电源接触不好,关一下再打开电源接通了的原因。

网友C:
PLC会出现死机现像的,电脑都会死,何况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第一次开电源接触不好,关一下再打开电源接通了的原因。

不可能是电源不好!这机器是我们自已做的,用了几个月了,fp0r只有一个电源输入的!plc是dc24V供电!plc是指示是在运行状态,按启动按钮输入指灯也是有反应的!

网友D:
神了!这个帖子回复了三次浏览器憋死了三个。

按启动按钮没反应,plc输入点有反应,那么您有没有看输出点有输出没?

有输出的话怎么能说是PLC“死机”了?

如果没有输出就要看程序中启动逻辑了,在逻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是PLC“死机”了,一般刚上电出现此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E:
会死,断一下电可能会好,但这不代表是电源不好!

网友F:
会的,我们原来使用的PLC就好死机,不过现在已经换掉了

网友G:
会  死循环就会死   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的情况还得综合表现出的其他异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会的,我们原来使用的PLC就好死机,不过现在已经换掉了

 所谓的死机一般就是 watchdog 超时了,或者一些指令错误执行导致 自动切换到 Stop了

网友I:
是不是你们编制的程序存在着问题啊?

网友J:
不会是非运行状态吧!  你看上面的指示灯是在run状态么?

网友K(2013-06-23):
有时候PLC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状况,断电重启后就OK了,不能说是PLC有问题,也不能说是程序有问题;其实很多是无法解释的问题。做自控的必备杀手锏 断电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PLC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状况,断电重启后就OK...

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一般不会死机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你们编制的程序存在着问题啊?

网友N:
我试过很多次了,重启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O(2016-03-24):
引用 网友D:
神了!这个帖子回复了三次浏览器憋死了三个。 按启动按钮没反应,plc输入点有反应,那么您有没有看输出点有输出没?有输出的话怎么能说是PLC“死机”了?如果没有输出就要看程序中启动逻辑了,在逻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是PLC“死机”了,一般刚上电出现此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有死机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P:
PLC作为工控机只是在稳定性上比PC、单片机等更稳定些,本身还是会有可能存在死机的状况。但是如果输入触点有的话,应该不是PLC死机了,考虑其他方面故障。如若输出点有,考虑输出继电器的问题,如果没有输出,考虑内部逻辑的问题。

网友Q(2017-07-22):
我上次用FP-XH的PLC调试时也出现了忽然死机的现象,关机重启就好了,正常的使用还没有出现过。

网友R(2017-09-12):
plc死机大部分都是程序出现故障,逻辑问题,一般情况不会那么容易死机的。

网友S:
真心感谢楼主,感谢再感谢

网友T:
经常死机吗,经常的话估计PLC就用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