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屏与西门子S7-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神帮帮忙

使用威纶通触屏与西门子S7-200PLC始终无法通讯。而且也不能做在线模拟。在线模拟的时候一直都是PLC没有响应。EB8000是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S7-200软件能与PLC通讯,可以进行程序下载和上载,通讯设置也是按照要求做得。但是在电脑上做在线模拟的时候显示PLC没有响应。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触屏是威纶通 TK6070iH

网友A:
触摸屏接COM1试试:

还有就是楼主,你的通信电缆怎么接的?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A:
刚刚看了下屏接口,冒视只有

I/O通讯口:COM1 RS232, COM2 RS485 2W/4W

接COM2是对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出在PLC和屏的通信电缆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电脑com设置上。。电脑com口要设置为com2

然后触屏与PLC通讯线焊接脱焊,导致了这样的状况。

楼主:
还有刚才有位大大说改为com1 那样是不行的。。com1 RS232通讯。。而在电脑上的编程线是485的。。把电脑上的com改为com2.。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问题出在电脑com...

 慢慢来,细心点;

网友B(2016-12-23):
引用 楼主:
还有刚才有位大大说改为com1 那样是不行的。。com1 RS232通讯。。而在电脑上的编程线是485的。。把电脑上的com改为com2.。就OK了

前辈您好,您用的编程线是什么线?我笔记本没有串口,用的USB转485的线同西门子PLC连接,做在线模拟怎么总是出现PLC没有响应?望赐教,谢谢!

网友C:
问题出在电脑com设置上。。电脑com口要设置为com2

然后触屏与PLC通讯线焊接脱焊,导致了这样的状况。

哈哈  问题只能自己找出来 别人 这种问题 可想不到

网友D(2017-08-30):
我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啊。。没看明白是怎么解决的。电脑com口要设置为com2是在哪里设置,是microwin软件里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求科普啊。急急急!

网友E:
在线模拟好像就是不能用,建议楼主还是老老实实让触摸屏与PLC通信吧

网友F(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G(2019-06-21):
用网线能不能在线模拟?IP地址都在同一个网段内,但是老是显示plc无响应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用网线能不能在线模拟?IP地址都在同一个网段内,但是老...

问题解决了,中间过了个集线器,直接插到通讯模块上就好了。。。

网友H(2019-10-19):
谢谢楼主辛苦分享!辛苦了,楼主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