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wincc flexible通讯

楼主(2013-04-09):
A5系列plc怎么和wincc flexible 触摸屏通讯啊

网友A:
 你看 A5 系列支持什么通讯呀 ? 弱的问句 : A5 是什么 系列的 PLC 呀 ?

网友B:
和wincc通讯一样用啊,你会不会用A5和WINCC通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和wincc通讯一样用啊,你会不会用A5和WINCC通讯啊?

有一点你要注意,你在flexible中建立项目时,不要选择屏幕,而是选择WinccflexibleRunTime,这表明你要使用PC来代替屏进行模拟运行。然后制作好画面,点工具栏上的运行按钮就行了,和wincc也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