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辅助触头的选择

楼主(2013-04-09):
用T1N160的开关,但是其辅助触头的供电电压只有125V,250V,但是系统要求在AC308V的电压下工作,请问,T1N160的辅助触头能不能正常工作,通过辅助触头的电流很小?

网友A:
不明白。

断路器的辅助触头是一个点而已,无源无电压的。

网友A:
ABB断路器的辅助触头耐受电压不低于600V,所以在600V以下的系统均可使用

网友B:
该辅助触头工作在AC380V也是可以(楼主写308V应该是写错了吧,好像308V的电源很少也),电压高的话主要是灭弧不利,但是如果负荷很小而且不是纯感性负载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经常这么应用(最常见的就是普通MY2NJ的继电器触头控制AC380V)

网友A:
辅助触头的接点面积很小,电流不超过5A,主要起控制或者反馈作用。

用辅助触头带负载的话需要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过渡

网友C:
触头是一个点而已,无源无电压的

控制线圈应该有规定的电压

网友D:
只要框架耐压值够,就没问题。

网友E:
辅助开关,一般用于控制回路的,控制回路电压一般都是220V,380V的已经很少用了。所以辅助触头250C AC,常见哦;至于380V,那是指主回路的电压。

网友F:
辅助触点一般只标250V是由原因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标准有规定控制电路的电压的,GB 5226.1(对应IEC60204.1)的条款9.1.1和9.1.2。

规定了除了单一电机起动器和不超过两个控制器件的都要使用变压器供电,且电压不超过277V。

而辅助触点大部分只用于控制电路,所以大部分只标定常用的250V。

楼主(2013-05-29):
引用 网友A:
ABB断路器的辅助触头耐受电压不低于600V,所以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