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P2000变频器停电后如何自起动

楼主(2013-04-09):
       用CP2000做一拖二恒压供水,手外部端子做起动信号,发现变频器断电后,无法自动启动(启动端子是接通状态),必须关闭再打开启动端子才能起动。

       请教下如何断电后自动起动?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调?我把07-06暂态停电后再启动调为1(由停电前速度作速度追踪也没有用,默认为停止运转)

网友A:
它的输入使用上升沿触发,所以在端子接通后再启动变频器是不行的,将变频器的一个输出点串联到启动信号那里,该输出功能设为“准备就绪”。

网友B:
停电时间长了,没有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可以自动启动的。瞬间失电那种情况,才能自动启动。就是靠直流电压为此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然后来电后可以自动启动,当停电时间稍长,直流母线电压无法维持变频器控制回路工作,就无法完成自动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电时间长了,没有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可以自动启动的。瞬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台达变频器一拖二恒压供水已调试正常,加减泵,睡眠唤醒

       上面的自启动调整方法如下:调参数2-35(电源启动后外部控制运转选择)为1,重置后,若运转命令存在驱动器执行运转

楼主:
     可以封贴了,顺便说一下,ABB变频器不需调整参数,若启动条件满足就可自启动,看样子台达还多个功能。

网友D(2021-05-10):
方便的话麻烦发下解决方法给我jxnc5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