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伺服 步进 示教与再现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关于机械手的示教与再现程序问题,控制要求是:示教模式下,手动走一遍X-Y轴伺服、步进的路径,并存储,在再现模式下复原存储好的路径。请问实现这个程序需要什么设备,怎么编程。

网友A:
实际这个你就是程序记录每个停止点的坐标,走自动的时候按照这些坐标点数据走路径即可。就是普通的PLC或者控制器都可以做到,主要是编程思路而已

网友B:
变频器 PLC 伺服维修资料实践结合网络资料绝对实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635613714 送电子元件检测手册机会难得需要的速度。
电脑主板常用芯片维修手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9.ktrqYc&id=23417808155

wokanguolainixuyaozhe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个你就是程序记录每个停止点的坐标,走自动的时候按...

 请问具体做法是怎么的呢,能用一个您熟悉的PLC例子来示范下吗,最好有关键点的截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