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里实现减速机转向为90°

楼主(2013-04-09):
在做洗车机的毕业设计,喷水臂是由塑料里里面的一个电机和一个减速器实现旋转的,现在不懂如何在PLC程序里控制电机让减速机刚好转向90°?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减速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怎么样?????????????????????...

 这和减速比有什么关系么。好像是1:30

网友B:
可以考虑在90°的地方加个行程开关。也就是说,你的电机转到90°时,会接收到一个开关信号。

或者可以考虑通过时间,比如说,工件转360°需要20秒,那么就在5秒的时候停掉好了。当然,误差是大了些,但省了个限位开关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减速比怎么样???...

 可以根据减速比进行计算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假设电机转几圈正好到90度或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