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初学

楼主(2013-04-09):
我是plc初学者,现在对一个项目不知从哪里做起,很迷茫,编程应该怎么做呢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根据项目方案 先做好实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中的要求  选定PLC之后  再根据项目中的控制要求   编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