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可控硅??

楼主(2013-04-09):
         昨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测试一下自己手头一个可控硅是不是还可用。用万用表(数字表)初步测了一下,阴极和阳极间正反向电阻都在2兆欧以上,阴极与控制极正反向电阻在50欧姆左右,(确认不了,通电试)

        由于接线时疏忽将阴极与阳极正负(24VDC)接反了,负载为24VDC微型继电器,给控制极与阴极加正5VDC,开始接通控制极继电器可吸合但去掉控制继电器马上失电,我以为是继电器负载太小不够维持电流,

于是我又加上一个较大的线圈负载,结果是加上此负载继电器失电,去掉此负载继电器得电,纳闷!

后来在检查中发现正负极接错了,改正接线后再试,基本正常,接通控制极继电器得电,去掉控制继电器继续得电,加上较大的线圈负载继电器不再失电。请各位精通可控硅的大侠帮我分析下,这样的可控硅性能如何。

网友A:
去掉控制极的电源,继电器继续得电,这可控硅不可控了啊。

网友B:
这个可控硅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掉控制极的电源,继电器继续得电,这可控硅不可控了啊。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可控硅导通以后即使切除触发极电流依然会保持导通状态,除非负载电流小于最小维持电流才会自行关断!

因此现在的直流固态继电器都是用GOT或者MOS做的开关器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那个可控硅是可以用的,我们是用在电振机上的,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