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整流管和IGBT一般都是哪些工厂的?

楼主(2013-04-09):
进口品牌及国产品牌都有哪些?驱动电路有区别吗?不同品牌的同容量的可以替换?

网友A:
富士电机的不错、、、、他们自己生产IGBT

网友B:
IGBT  :富士,三菱,东芝

整流子:它们好像也有,其他家也有吧。没怎么注意,到专门卖电子器件的网上查下就知道了。如 21ic

网友C:
我换三菱的IBGT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