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柜中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先说说主要器件:一个信捷XC3-60MT PLC 一个、240~80V步进驱动器一个、一个信捷TH765触摸屏一个、120W2路24V输出开关电源2个。

问题描述:

(1)我用2个24V的开关电源其中的一路24V串接起来形成一个48V的电源给步进驱动供电(第一个开关电源串出的是-48V,第二个开关电源串出的是+48V),此时每个开关电源都各剩下一路24V输出,我把第一开关电源剩下的一路24V用来提供给PLC输出端的负载使用,第二个开关电源剩下的一路24V用来给信捷TH765触摸屏使用,结果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一是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二是控制电磁阀,用触摸屏操作时只有电磁阀起作用,而步进电机不转但是看PLC输出的指示灯却是亮的,在有脉冲输出的同时我把PLC上插的触摸屏的通信线拔了结果步进电机就转动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特别说明:我用三菱FX-1N PLC、维纶触摸屏 用同样的接法是完全没有这种问题的)

(2)于是我把触摸屏接到第一个开关电源剩余那一路24V上结果就能用触摸屏操作步进电机正反转了,为此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接到一个开关电源不会干涉脉冲输出而接到第二个开关电源就会干涉脉冲输出?

(3)我又换了一种方法测试,就是:用第一个开关电源剩余一路的24V给触摸屏供电,用第二个开关电源剩余一路的24V给PLC输出负载供电,结果控制柜一上电PLC就冒烟了 一查输出端所使用脉冲输出点和几个普通输出点就烧坏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莫非是开关电源形成环流了?

楼主描述的太多,太乱看不太明白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跟电源同步有关系吧,脉冲电源和伺服电源--需要同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跟电源同步有关系吧,脉冲电源和伺服电源--需...

高见!

网友D:
楼主:电路设计不是这么玩滴!

你自己看一下是否产生了寄生回路!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因为驱动器属于PWM调制输出,产生的感应电会在瞬间引起放电短路,导致看不见的寄生回路,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独立给步进电机加装电源

网友E:
呵呵,我是专业生产工控专用的导轨式开关电源的。看到楼主电源的使用方法有点晕,但还看的明白。开关电源的两路输出是并联的关系,是为了分流而设计的。两个电源串联使用48V是可以的。PLC、步进、触摸屏三者看是分开的,实际上三者是有关联的,PLC要给控制信号给步进和触摸屏,48V给步进供电,三者之间的电源就互通了,在三者内部有些电路是共地的,这样很有可能造成某些电路的过压或者欠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烧坏或者没有输出。

建议步进单独采用开关电源提供48V电源,PLC和触摸屏采用同一开关电源提供24V电源。

网友F:
每个开关电源只有一路输出,端子有2组不是2路独立的,你这样做或把其中一路短路了,或是极性相同没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跟电源同步有关系吧,脉冲电源和伺服电源--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