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存储卡更换问题

楼主(2013-04-09):
    西门子PLC Cpu是普通的315型,具体型号是:6ES7315-1AE13-0AB0,现在要更换存储卡,要把老的存储卡的内容拷贝到新的存储卡中,具体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A:
用编程软件连上带原来存储卡的PLC,把程序上载到电脑上,然后断电换上新的存储卡,吧程序再下载进去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程序下载下来,备份一下,然后断电,换卡,上电,重新下载一下程序;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简单的办法就是连接上原来的PLC上传程序到电脑,换卡后下载程序。

还可以买个西门子的MMC卡读卡器将程序读上来。

网友D:
还可以买个西门子的MMC卡读卡器将程序读上来。

网友E:
      直接用 PG ,在编程软件连上带原来存储卡的PLC,把程序上载到电脑上,然后断电换上新的存储卡,程序再下载进去就 OK !

网友:
注意:

你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通讯控制,如果有通讯的话,把程序上载到电脑,电脑没有GSD文件的话,程序再下载进去就不能通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程序下载下来,备份一下,然后断电,换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