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个电机推动一个物体走斜线

楼主(2013-04-09):
在二维坐标系中,用两个电机推动一个针尖(就是把图案打印在背面上的那种机器)走斜线,有什么思路?

有人和我说用直线插值,但我发现那是X,Y轴电机分开走的(不知道我理解部队对),我们老大说这种机器要X,Y轴同时动

这里还想确认下这种机器打印斜线的时候是X,Y轴电机同时运动?还是先走X轴,再走Y轴?

如果是同时走,怎么去控制,有没有什么形成理论的方法?

网友A:
这一般是叫作直线插补。

网友B:
微观的看,XY轴是分开走的,也就是用一段折线去逼近斜线的,圆弧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