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无显示但绿灯亮,怪现象

楼主(2013-04-09):
我遇到一台4KW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上电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变频器主继电器不吸合,有时还显示乱码(如一个F、一个8、或一个r等)好时变频器运行正常,运行几分钟至几小时,主继电器自动断开,变频器就不亮或又显示乱码了,绿灯一直亮!5V电压也一直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哪位师傅能指点指点,该如何处理,先谢了!

网友A:
打开检查下充电接触器(就是你说的主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是否有接触不好。

楼主:
检查过了,可以把接触不好这方面的原因排除掉,我估计不是电源问题,就是主板问题,只不过我不能确定,帮忙分析一下,哪方面坏掉出这种故障的原因比较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