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台达伺服通讯怎样连接 台达伺服最大有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3-04-09):
台达plc和台达伺服通讯怎样连接   台达伺服最大有多大功率的

网友A(2014-07-25):
伺服一般有0.1~3KW,伺服驱动器上都有各类接口的,如台达B系列驱动器CN1为I/O讯号接口,即可于PLC连接,CN2为连接伺服电机编码器,CN3为通讯端口,支持RS-485,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