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 伺服位置控制 不支持通讯控制么

楼主(2013-04-09):
台达B2 伺服位置控制 不支持通讯控制么 台达B2伺服速度控制模式 用通讯往spd0 里写转数 .写进去之后又被自动刷新掉是什么原因啊  始终是512转 程序没问题

网友A:
p1-01设定为4。这个需要断电重启生效,另外B2的指令为双字的。

网友B:
支持通讯控制的吧,是485

网友C:
支持的,你可能需要更新伺服技术资料?!<语系为“簡體中文”字样>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2&cid=1&tpid=1

楼主:
手册来回看了好几遍也没发现支持通讯位置控制

网友D:
可以通过ModBus来和伺服通信,但通信不可以用来做位置控制,做位置控制只能通过上位机发脉冲,你想实现这个功能可以选择A2伺服。

网友E:
B2支持通信,但不支持Pr模式

网友F:
工控网盘http://82053554.pipipan.com

个人整理的工控视频、软件、资料等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有需要补充的可以留言我后续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