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CPU318下模块信号闪烁

楼主(2013-04-09):
西门子PLC:CPU318

目前有两个数字量输入模块上的信号一直闪烁(在线监控时才能看出),从外观上看模块输入信号指示灯一切正常,在有信号输入时灯亮,无信号输入时等灭,但是在线监控该模块上通道状态时发现只要通道有信号输入,该模块通道上地址值就从1变为0 又从0变为1,来回闪烁。经过初步排查,可以确定外部输入信号稳定,不存在信号干扰,更换模块后依然是这样,可确定模块也没问题,模块下连接片也是正常的,模块本身也不松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能否提个指导意见给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西门子如果不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那就不叫做西门子了

网友B: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输入点地址在别的地方 有没有用过;

网友:
输入模块的地址值是 I 点吗? 如果是 I 点就不会是别的地方用过的问题。

是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你直接接一个电源(不要通过任何开关)到输入点上面,看还会不会闪烁,有可能是输入信号本身闪烁。

网友C:
输入点外表LED正常,但程序中出现闪烁。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考虑,你在程序中新增对输入点的计数或者上升沿方面的条件,看看是不是真的闪烁?而不会是软件在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