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西门plc cpu224怎么通讯,通讯线路大约一公里

楼主(2013-04-09):
组态王和西门plc cpu224怎么做通讯,通讯线路大约一公里

西门需要买什么型号的通讯模块?

组态王加密狗要买吗,买个加密狗多少钱?plc点大约40个点

第一次用组态王,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一般和底层都是DP或MPI通讯或以太网,你买个CP5611卡连接西门子主控上面,然后进行安装S7A驱动驱动即可读取数据,你说通讯一公里,中间只能用光线了,用以太网就是安全性高点,看你设计是什么方案了,组态王加密狗不用买,看你是哪个版本的了,

网友B:
走以太网和485都可以的啊;但是距离1公里,肯定是要走光纤的;两头加光端机;

组态王里面简单设置一下接口参数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一般和底层都是DP或MPI通讯或以太网,你买个C...

 你好,我想问一下西门plc200ppi通讯和组态王,的通讯距离如果200米能实现通讯吗

为了经济考虑